楼主(2010-03-06):
1 燃油系统故障:柴油机被启动电机带动后不发火,回油管无回油
(1) 燃油系统中有空气 检查燃油管路接头是否松动,排除燃油系统中的空气。A:旋开喷油泵和燃油滤清器上的放气螺钉,用手泵泵油,直至所溢出的燃油中无气泡后旋紧放气螺钉。再泵油。当回油管中有回油时,再将手泵旋紧。B:松开高压油管在喷油器一端的螺帽,撬高喷油泵柱塞弹簧座,当管口注出的燃油中无气泡后旋紧螺帽,然后再撬几次,如此逐缸进行,使各喷油器中充满燃油。
(2) 燃油管路阻塞 检查管路是否通畅
(3) 燃油滤清器阻塞 清洗滤清器或调换滤芯
(4) 输油泵不供油或断续供油
(5) 检查进油管是否漏气,进油管接头上的滤网是否堵塞。如排除后仍不供油,应检查进油管和输油泵
(6) 喷油很少,喷不出油或喷油不雾化 将喷油器拆出,接在高压油泵上,撬喷油泵柱塞弹簧,观察喷雾情况,必要时应该拆洗。检查并在喷油实验台上调整喷油压力至规定范围或更换喷油器偶件
(7) 喷油泵调速器操纵手柄位置不对 启动时应将手柄位置推到空载,转速700-900rpm(r/min)左右的位置 .
2 电启动系统故障
(1) 电路接线错误或接触不良 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和牢靠
(2) 蓄电池电力不足 用电力充足的蓄电池或增加蓄电池并联使用
(3) 启动电机电刷与换向器没有接触或接触不良 修整或调换碳刷,用木砂纸清理换向器表面,并吹净,或调整刷簧的压力
3 气缸内压缩压力不足;喷油正常但不发火,排烟管内有燃油
(1) 活塞环或缸套过度磨损 更换活塞环,视磨损情况更换气缸套
(2) 气门漏气 检查气门间隙、气门弹簧、气门导管、气门座的密封性,密封不好应修理和研磨 (3) 存气间隙或燃烧室容积过大 检查活塞是否属于该机型的,必要时应测量存气间隙或燃烧室容积
4 喷油提前角过早或过迟,甚至相差1800 ;柴油机喷油但不发火或发火一下又停车 检查喷油泵传动轴结合盘上的刻度线是否正确或松弛,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调整
5 配气相位不对 复查配气相位
6 环境温度过底;启动时间长不发火 根据实际环境温度,采取相应的低温启动措施。

网友A:
楼主找错地点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