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0-03-06):
一台海泰克触摸屏如何分别控制两台PLC呢?(触摸屏只用一个RS485接口)新手请教了/

网友A:
首先看触摸屏支不支持直接连接两台PLC,有的品牌中的一些型号是支持的
如果不能直接控制,也可以两台PLC通讯,触摸屏直接控制一台PLC

网友B:
2楼高见,一针见血。

网友C:
HITECH什么型号?

楼主:
PWS6A00T

网友D:
这也能成精华帖,有点意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成精华帖,有点意外。
估计是3楼的斑斑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也能成精华帖,有点意外。

人气不旺,能够解决问题就给精华。

网友G(2010-04-17):
还没有解决问题啊!只是问题引升了而已!只回答了半句啊!
如果触摸屏支持的话,如何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