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

楼主(2010-03-06):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接触器上面标Ith=30A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Ith30A是表示接触器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参数,叫做热稳定电流值,也就是可以在两秒钟内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值。30A不是触点的额定工作电流,而是瞬间通过的最大的电流。

网友B:
哈,学习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C:
呵呵,查一下电工手册就行

网友D:
ITH是约定发热电流
约定发热电流是指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时,开关电器在8小时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

楼主:
谢谢!再问一下大侠那怎么看接触器触点电流???谢谢!

网友A:
接触器触点在额定工作条件下的电流值。380V三相电动机控制电路中,额定工作电流可近似等于控制功率的两倍。

楼主:
楼主,你好!能说具体一点吗?我的意思是,在接触器上面怎样才能看出接触器的触点电流?谢谢!

网友F:
看开关的型号1210就是12A三个主触头加一个常开辅助触头。1201是12A三个主触头加一个常闭。辅助触头

网友G:
在网上搜一下看看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