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用蒸汽烧水,需要烧到70度,温控好解决,但是水位不好控制,谁有好办法?帮帮忙?浮球和探针都不好用,浮球会烫坏,即使浮球用金属的,开关又容易让蒸汽烫坏。探针会凝结水珠,因为有蒸汽。

网友A:
可以用单法兰液位计

网友B:
可用磁翻板液位计,可以耐高温的

楼主:
装水的是一个金属桶

网友C:
翻柱式磁浮子液位计(带4-20mA模拟量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翻柱式磁浮子液位计(带4-20mA模拟量信号)
两米高的,不锈钢,带4—20MA 输出   得 2,3万吧

网友E:
磁浮液位计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金属桶是用于生活,还是生产?如果用于生活,电接点就可以控制了。如果用于生产可选好点的仪表来控制。在金属桶上加装测量管就可避免烫坏、凝结水珠等问题了。

网友G:
安装液位传感器比较好
类似模温机内的

网友H(2010-05-04):
普通的电子液位计可以,(就是三根感应线的那种)以前我们蒸汽锅炉回水控制就是用这种

网友I:
加一个液位变送器,如果简单的控制一点液位,可以选用液位开关,加到电气控制回路中切断水泵电源。
仅个人意见!

网友J:
差压式水位计有4-20ma的电流输出

网友K(2013-07-04):
楼主说的情况和蒸汽锅炉性质一样。磁浮液位计最合适。

网友L(2013-10-28):
用探针就可以 但探针用好点的  水位控制器就用普通的就可以了   锅炉上用过  几年都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