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

楼主(2010-03-06):
我公司的一部小型自动车床,使用的是东芝VF-S9  、3.5KW变频器时而会出现“E F 2"(接地故障)报警。如图蓝色圈内开关断开,以致绿色圈内接触器断开停机。
     最后检查出电机轴承坏了,造成转子与定子时而有轻微摩擦的现象。但定子线圈是完好的。线圈对地有2兆欧的绝缘阻值。
     请教各位师傅,这样的拖底“扫堂”现象,会造成变频器出现“接地故障”吗?
     现在刚把电机重新处理好装回试机可以运行,不清楚往后还会不会再出现变频器“接地故障”报警。

网友A:
电机是Y接的?

网友B:
看看线圈有没有被转子扫破绝缘层。

楼主:
定子已经重新高温烘烤浇漆。变频器到电机的连线我也换了。

楼主:
刚才去看机器运行情况,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操作人员说,运行了20分钟就出故障了!

网友C:
也可能是变频器本身的毛病。将电机线拆下变频器空运行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报警。

网友D:
嗯,同意楼上的 做法

楼主:
星期一换个变频器试试。

网友E:
将变频器与电机脱开连接,用摇表测试定子线圈对地绝缘,2M的对地电阻,太低了。很不可靠。变频器很容易报接地故障。

网友F:
先排除是不是变频器的故障

网友G:
2M的绝缘电阻还是可以的,可能是变频器的电流测量问题,三相不平衡,变频器会报警接地。

网友H:
1: 电机是否漏电,包括电机线路。
2:变频器电流检测部分出了故障,包括霍尔传感器。
研发群105940543

楼主:
换了变频器,机器暂时正常了。再运作一些日子,看还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故障。

楼主(2010-06-25):
变频器换过后,连电机也换了,设备一直正常运转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