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只是暂时应用下,用10几天,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现场救急?当然可以。

网友B:
仅作开关,当然可以。

楼主:
那要是长久用的话会怎么样?是不是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可以啊
只要选型合适同样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F:
这个平时没有注意,一般空气开关都是两用的吧,除非上电自锁的交流开关不能使用,

网友G:
应急可以,但无保护作用,最好别用

网友H:
应该可以。这里做隔离用,一般直流电源都有短路、过载等保护的

网友I:
只是作为开关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只是作为开关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可以的
选好空气空气开关的电流就可以
但最好还是使用保险丝

网友L:
可以,看一下电流大小。

网友M(2010-09-28):
可以用哦
但交流空开容量比较大出现断路不会跳,你要给居你24V的用载电流选个比较合适的哦

网友N:
主要是看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就当个开关没问题,出线底部价格合适的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O(2011-05-25):
选型准确,可以使用。

网友P:
电流选对就行@!

网友Q(2011-07-24):
应急可以、最好选择DC空开

网友R:
这个应该可以
开关吗
应该没问题

网友S:
用断路器应该没有问题,毕竟是靠电流大小来动作的

网友T:
一般空开不分交直流吧,如果只起到开关作用没问题的,如果想更安全点可以串保险

网友K:
空开可以的
只不过不能选太大
大 了就没有保护作用了
漏电保护开关就不行

网友U:
直流电路,用交流的空开可以,但不能带载操作分合闸,只能离线操作。所谓离线就是没有负载的状态。也就是说拿空开当刀闸来用。

为啥?因为交流电弧的灭弧结构与直流电弧的灭弧结构完全不同。所以交流的空开放在直流回路,带电分合闸,时间长了,触点因不能灭弧而烧毁。

网友V(2011-08-25):
交流空开的灭弧能力不如直流空开的好啊

网友W:
当然可以。

网友U:
作为刀闸使用,不带载操作可以的。

网友X(2011-10-24):
可以用的我用过就是急用时用的

网友Y(2012-02-16):
选择合适的电流数 一样能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