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0-03-06):
请教各位高人
 小弟现有一台达触摸屏DOP-A57GSTD,点击屏幕没有反应,有时有反应但是不灵敏(不知和天气变冷有没有关系),显示和数据反馈都是正常。请各位高人多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A:
你在哪啊,广东吗

网友B:
应该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主板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的确是触摸板的问题,今天已经更换完之后已经正常。我还想请教一下,触摸板有修复的可能么,或是有卖这种配件的。还有就是这是电阻四线的,请问一下这四线的参数。
在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之前换下的触控板在低温下应用的吗?

网友D:
如果是在温度较低情况下应用,应该考虑是温度的影响。这些需要在选型时考虑

--------------------------------------------------------------
威纶weinview触摸屏合肥办
tel:0551-5127293

网友E:
一般性的面板都是有是用温度范围的。如果过高或者过低都有可能损坏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