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各位大大谁能告诉我伺服电机的某一根线断掉(包括编码器的)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电机定位完毕,没有发出转动脉冲的情况下自己转动呢?

       现在有一台设备的伺服电机就出现电机定位好了,没有再发出转动指令的情况下电机突然转动(该控制的部件移动最大范围为6mm,会突然移动1-2mm的距离);因为该现象大概每1-2小时才出现一次,出现的时候电机的接线有细微的移动,而电机的接线会随着设备的动作而经常弯曲伸展,我们怀疑会不会是电机的某根线暗断导致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竟然怀疑是线的问题,那就检查一下线

网友B:
呵呵,也想知道原因

楼主:
因为设备不能随时停下来,所以需要将所以可能的原因一次性的检查过,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我动手试完了告诉大家结果,谢谢了

网友C:
不会是线的问题。

网友D:
找出原因了吗?

网友E:
伺服电机某一根线断掉会出现什么情况
电机或者编码器断线会抖动。
移动距离有没有方向性?具体是多少(与丝杠螺距有没有关系)?

网友F:
我觉的应该查下程序或干扰!

楼主:
之前用了几年一直没出现该问题,程序和干扰应该可以排除;出现故障时电机定位位于中间位置,突然往回移动的;

前天有进行一下措施:有对丝杆润滑(感觉3个丝杆转动的比较顺畅,阻力正常),将电机编码器和电源线都重新上紧;关闭该机器10分钟后重启;检查散热风扇(正常);
以上措施后有24小时没出现该故障。
昨天对电机的编码器和电源线更换掉经常弯曲伸展部分。今天到目前暂时未出现该故障。
已经就该问题咨询设备厂家,等待回复中。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G:
呵呵。。这是码盘找不到零点。很长见。

网友H(2010-08-02):
请问楼上的朋友,码盘找不到零点怎么处理呢?

网友I(2011-07-10):
我也要去你们厂……呜呜
努力复制中……

网友J(2011-09-10):
本人认为是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K:
是不是私服驱动器的刚性参数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L(2011-11-01):
电机线松动或断掉驱动器会报警的!

网友L:
是不是刚性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