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变频器给电机供电,电机的抱闸由变频器输出的24VDC信号控制。当变频器输出24VDC抱闸打开信号时,电机抱闸就打开,不输出就关闭。前一段变频器输出抱闸信号(24VDC)长期有,无法关闭,动了一下变频器到抱闸的接线,结果24VDC一值没有了。最后只好把抱闸甩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可能是哪的问题?
     还有,我在变频器运行程序中把抱闸输出信号强制成与正常抱闸一致,但抱闸还是打不开。请问,还有什么因素可能导致变频器不能给抱闸输出24VDC?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针对具体的硬件电路来讨论,泛泛说无的放矢。不起作用。

网友B:
楼上老师说得对,不同的变频器有很多功能可以用来定义控制包闸的,设置方法不一样的,设置的条件也是自己定义。问题没办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