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用笔记本通过编程线联上三菱PLC后,用GX Developer软件联接plc时,是不是要进入监视模式才能联机。还有什么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吗?请教!!!

网友A:
不在监视模式又看不见各点的动作情况,仅仅只是读取了plc里面的程序而已,只有在监视模式才能对其进行编辑

网友B:
不在监视模式也可以联机,只是看不到元件状态罢了。其他的建议看一下三菱的GX使用手册,会有很好的了解。

网友C:
先在通讯设置内设;

网友D:
你手上不是都有设备吗?
自己试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E:
先自己尝试一下,有问题再说。

楼主:
三菱的我很少使用,虽然市场占有量很大,所以想先问问。请大家赐教了,应该注意点什么。

网友F:
三菱的网站有这个软件的操作手册下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的我很少使用,虽然市场占有量很大,所以想先问问。请大家赐教了,应该注意点什么。
软件使用要注意什么,还是在实际操作软件时去体会吧

网友H:
这个我用过,自动搜索状态联机的,不在监视模式下,看不到元器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