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6):
我这用锅炉房测量水位的传感器,压差智能电容式传感器。满量程是20mA电压时DC24V 我检测的是电流时20mA电压是DC22V在电脑上也是显示水位时满的,但是实际水位才不是满的,根据上面的情况是不是传感器坏了或者是测量管道堵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先检查下导压管有没有堵塞、泄漏的情况?平衡容器及导压管是否已充满了水,并且没有空气了。

网友B:
电压是供电的,比24V少点没事,关键是20mA表示已经到最高位了.
楼上的那样查查.并看看有没量程反转迁移.或者拆下,看看能不能回零,还是20mA的话,要不就是坏了,要不就是有迁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是供电的,比24V少点没事,关键是20mA表示已经到最高位了.
楼上的那样查查.并看看有没量程反转迁移.或者拆下,看看能不能回零,还是20mA的话,要不就是坏了,要不就是有迁移.
正解

网友D:
是不是没有设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