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0-03-07):
想问下各位大哥,提升用的变频器和普通的变频器有什么区别,我的提升重量大概3T左右,速度变化不是很大,变频器该怎么选呢···是不是可以参考电梯的变频器?

网友A:
对呀,控制上可参考电梯的控制模式。变频器嘛,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好像V/F控制也可作为提升用系统的。当然最好还是采用编码器反馈型的变频器,这样可以在转速为0时,输出满转矩。这是提升机的特点。

电梯用的控制比提升机更严格,要S曲线,要平层定位等等,提升机可不用这么复杂的控制,只需要做的抱闸配合控制,悬停控制不溜勾就行了。

网友B:
提升的应用最好先确定功率,否则就没办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