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找变量

楼主(2010-03-07):
S-300里面怎么在整个程序中查找一个变量,比如找M100.00,用CTRL+F好像只能在当前块里面查 ,怎样在全部FC快中准确显示位置?

网友A:
交叉索引功能。

网友B:
S7-300/400里面怎么在整个程序中查找一个变量,比如找M100.00,你可以鼠标右键"Go to location", 然后在对话框里, 敲入M100.00, 就能看到所有使用的地方.

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交叉索引功能(cross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