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求绝对压力变送器测量解决方案:
现有一个密闭罐,里面是非常少量的气体。大概绝对压力在几百Pa,甚至更小。求各位大虾,有哪种产品能测量到这么小?我所知道的罗斯蒙特绝对压力变送器测量在1KPa以上还行,低于了就不行了。请问他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楼主你是测罐体漏气还是什么?能详细说明一下吗。你这种的要用微压差的

楼主:
微压差???
具体用什么牌子?

网友A:
楼主你都没说明你是怎么测的?我以前碰到得客户是测汽车水箱的密闭性的,往里面充气,然后检测是否有漏气,楼主你是这样的吗?

楼主:
就是测里面的绝对压力值,能够连续显示传输到DCS上面的绝对压力值。但是这个绝对压力值是非常小的。最多几百Pa。

楼主:
请看清楚是0~几百Pa,没有上千Pa。

网友B:
EJA310A,绝压最小量程670Pa

资料地址:http://www.ejatec.com/list.asp?id=681&lx=big&anid=88

横河EJA变送器不用介绍了吧

网友C(2010-04-16):
0.1Kpa都可以测到!

网友D(2013-09-04):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的是绝压的真空压力变送器,高精度薄膜真空计可以做到0.1--1000Pa,5位有效数字显示的分辨率,型号VR-208C-510C,MKS规格、国产价格,进口品质;(百度一下型号即可见产品详情)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的是绝压的真空压力变送器,高精度薄膜真空计可以做到0.1--1000Pa,5位有效数字显示的分辨率,精度等级,0.1级,型号VR-208C-510C,MKS规格、国产价格,进口品质;(百度一下型号即可见产品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