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懂华文DCS的请进来

楼主(2010-03-07):
我单位的DCS上的DPU指示灯有些不大正常,如上图所示。
请高人指点,这都有什么异常啊?网络有故障??另外怎么查找网络的好坏?在上位机运行什么代码?
我是新手,望多关照。

楼主:
上图的三个AO控制模块的ST指示的是什么意识啊?

网友A(2011-03-04):
首先,你的问题问得我不知道什么回答
控制器的指示灯MA/SL灯是主备的显示,灯亮表示这个系统以此控制器运行为主,你的图显示这个控制器不在主控模式,你的系统应该无法运行,要修改你的组态,重新下装一下
其它指示灯均正常,power为电源,com1/2是内部通讯,net1/2为你的两路TCP/IP的网络,net3是你控制器间的通讯,RUN灯表示此控制器运行
第二副图,你的AO是两种不同的型号,建议你看一下他的硬件手册

网友A:
对不起,说错了
只要改一下你的控制器工作状态就行,有可能要重新和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