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我想购一台多路温度记录仪,使用传感器型号是K型热电偶,传感器标配接线是2米长,我要求的检测距离100米以下,与商家沟通时有的商家表示可以支持加长线,有些说不能,现想请教各位师傅,K型热电偶能否加长连线,如果能,要注意什么问题或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购一台多路温度记录仪,使用传感器型号是K型热电偶,传感器标配接线是2米长,我要求的检测距离100米以下,与商家沟通时有的商家表示可以支持加长线,有些说不能,现想请教各位师傅,K型热电偶能否加长连线,如果能,要注意什么问题或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
现在的K型热电偶温度测量仪,都是采用智能仪表来完成的。所以,传感器与仪表之间的距离不是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有商家提供的K型偶传感器连线短的问题呢?这要从K型偶传感器的测量原理说起,K偶传感器是两个不同材质的特殊金属丝,通过点焊接而成的,当焊点受到不同温度感应以后,通过两个不同的材质的特殊金属丝在冷热两端产生了电势差,这个电势差,与受热焊点的温度成正比,而且不同的材质金属丝,对于不同的温度,都有国际标准。可以查表得到。

过去,K型偶的温度检测仪表都是模拟的,所以,传感器和仪表之间的连线也必须要使用和传感器一致的金属丝连接,管这叫“补偿导线”,距离越长,用的“补偿导线”也越多。这样成本很高。所以,大家都采用传感器与仪表短距离的安装,节约成本。

如果不用补偿导线,采用普通的铜质导线行吗?在模拟时代是不行的,因为,传感器本身的引线很短,它在冷热端的温度差,与到仪表的温度差很大,所以测量误差就很大。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智能仪表,可以自动修正这种远距离的冷热端误差。叫温度自动补偿。几乎所有的智能型K型偶温度检测仪表,都具备这个功能。它的原理也很简单,那就是在仪表内部设置一个环境温度检测传感器(冷端温度检测),然后对传感器热端的电势差,通过计算机“查表”,得到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叠加计算并显示和记录。KO了。这样就与传感器的距离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网友B: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支持!

网友C:
学习了,《通过两个不同的材质的特殊金属丝在冷热两端产生了电势差,这个电势差,与受热焊点的温度成正比,》,这是不是所谓的西伯克效应啊

网友D:
2楼的解释很详细。

网友E:
智能仪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