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线路掉闸

楼主(2010-03-07):
空开16A带多盏T8 40W灯管。测得电流4A。有时掉闸什么原因。

网友A:
空开质量不好,空开容量不够,换个空开试试。我以前也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空开质量不好,买名牌的空开。

楼主:
开关是ABB的

网友C:
你看一下螺丝有没有松的啊。发热也跳了。

网友D:
可能有别的地方虚短路了吧

网友E:
是不是假货?

网友F:
如果还有开关,可以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G:
换一个空开试一试,如果还跳,再查找原因。

网友H:
是不是开始的电流太大?

网友I:
线路也有可能不好
ABB开关也有的不好用,冒牌的太多,ABB开关也有国内生产的

网友J:
楼上的分析到位

网友K:
查一下是不是有人在电路中私接了用电设备,我昨天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10A的空开接2盏100W的灯,一个小时内开关跳了两次,后来查出有人私接了一个插排,用2000W的锅做饭

网友L:
我碰到过!一个漏电开关控制12个40W的灯管,在关灯的时候跳闸
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M:
卡表有问题

网友N:
空开质量不好

网友O:
灯管如果带镇流器,有可能是个别灯管的镇流器问题。
向前,向钱,再向前……
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人当长工短工一样剥削。

网友P:
我是空开厂家~你的情况属于灯管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建议更换大容量或者别一起开灯 分批次就可以了@@

网友Q:
启动瞬间电流大,造成的

网友N(2010-04-17):
时间长了机械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