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我是一个刚毕业的人,实践的接线能力很差,希望在这里有所提升
单向的三相电机启停不是这样接线的?

网友A:
图不对,检查下按下SB2的后果!!

楼主:
SB2应该经过热继的,哎。。。

楼主:
这样修改一下,可以不?
这样行不

网友B:
仍然不对,相间短路。按钮应和线圈串联。

楼主:
这次该怎么改?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啊,这这样的话那个开关就没用了

网友C:
接触器的线圈和自保触点与按钮连接的有问题。

网友D:
不是说的单相吗?
怎么看进线是三相呢?

网友E:
哎呀,你怎么学的啊。你自己看书就知道了么,按书上的接就对了么。自己拿实物实践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有些书上有接线图的

网友G:
好好学吧,你太一般了。

网友B:
大家不要这样,都是从不会开始的嘛

网友H:
控制部分的接法:1:先从A相电源引一根线进保险a,经保险a再引线至接触器线圈接头A1。(若接触器线圈控制电压220伏,则这根线直接从零线接过来,不要经保险)----2:再从B相或者C相引一根线至保险b,经保险b再引线至停止按钮,经停止按钮常闭触点串联后出线至启动按钮,进启动按钮常开触点串联后,引线至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如没有,就略过,建议必须装),再从热继电器出线至接触器线圈接头A2。------3:最后就是,找到接触器的其中一对常开副触点km,引两根线并联在启动按钮(已经接好线的这两个地方)。----控制电路即告完成。

网友H:
主电路的接法:1:从开关上引3根电源线,三根火线分别接在接触器上端三个主触点端子上。2:从接触器下端主端子分别接三根线至热继电器进线,然后从热继电器出线接到马达上。完毕!

网友I:
我把步骤告诉你:
1、拿到3相马达,直接接入电源,这个时候电机能够开始转了。如果方向不对,换其中任意2根线。
2、将这三根线剪断一共6个线头,接到接触器的常开主触点上,这样,只要接触器吸合,电机就能转了。然后根据接触器线圈的电压型号,接入它所需要的电源。比如24VDC
3、再在线圈回路中串接一个常开按钮,那么,按一下按钮,24V电源就接通,接触器吸合,电机转动。
4、如果这个按钮是复位式的那种,那么你手一松开,接触器就没电了。那么再和按钮开关并联一个开关2,这个开关2是接触器的常开辅助触点。这个时候,当你手松开按钮之后,由于辅助常开触点的作用,接触器还能保持吸合状态。
5、这种情况下,电机一直转,不能关闭,那么,再在24V控制回路中串接一个常闭按钮,它与刚才那两个开关是串联关系。
接线完毕。

网友I:
按照上面的步骤去画图,很容易就能搞清楚。
另外,接线图和保险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任意位置串入保险丝。保险丝的作用,只是保护与它相关的线不被烧坏。
关于第四点中说的复位式按钮,我想你应该了解吧,如果是保持型的开关,那么第四、第五点不用考虑。

楼主:
是这样子的吗?
是不是这样接线的呢?

网友C: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I:
画了个草图,看一下,接触器上一共10根线要接,1、2、3,5、6、7接主回路,4和8为常开辅助触点,还2根没标记的是线圈接头。B是启动按钮,A是停止按钮。

网友A:
  单向的说法是对的,其是针对转向而言,电机常见的有:点动、单向、可逆控制电路等。
 这个电路可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了。接线方法应该是:先在原理图上进行编线号,正规图都是这样做的。根据线号把原理图和实物对应起来,这样接线就方便多了,举例:SB1一端接1,另一端接3,3这儿有三根线分别接至SB1另一端、SB2一端、KM的常开触点一端......,其它的楼主自己看看就明白了,关键是要看懂原理图,再把原理图和实物对应起来就会接线了,记住同一个线号的线,不管多长,不管怎么绕来绕去,不管有多少根线,它都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J:
同意楼上说的,学什么都要按规矩来,出现问题,就可以根据图纸和实物进行对照找原因。否则,今后随手习惯了,稍复杂的电路出问题就很难找到故障哪。

网友K:
7楼的接法也启动不了电机。接触器常开触点应该和SB2并联才可以自保持的。

网友L:
刚开始学 按编号来进行接是最好了解的

网友M(2010-04-22):
看来楼主没有什么实际的机电实践知识吧?问题是单相电机的启停控制,但是做出来的图却是三相电机的启停控制,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三相接触器,一个启动按钮和一个停止按钮,再简单一点的就是找一个单相接触器和启动,停止按钮,不需要找电动机,可以就找一个灯泡,看一下接触器上的主令接点和辅助接点在接触器吸合和断开时的不同状态,自己实践两次就知道该怎样连接了。

网友N:
明明是三相电机呀

网友O(2010-07-01):
这么简单,常闭串联,常开并联在KM的线圈呗,有图都这么难啊?

网友P(2010-08-01):
你是在那个学校学的,以后知道哪条是通往这个学校的路我就不走了,还说毕业了.我也是刚刚毕业,起码来说不至于成这样吧

网友Q: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

网友R:
可以参照此图:

网友R:
楼主上学时没有学好( ⊙ o ⊙ )啊!

网友S:
把线号编上你在画图,很好弄了

网友T:
结果是:空气开关自动跳闸。

网友U:
依然不对,不能自锁

网友V:
自己找个接触器做一下实验就明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