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这台变频器在手头很久了,原来是台好的,一次在拆机后再装机时,误把CPU板和驱动板的连线排插错位了,开的过程中就出问题了,现在在待机状态显示E001,欠压。
这台变频器是220V输入的。
我测一些小元件也没发现有坏的,可是就是不能正常工作,电源检查基本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高手哥哥们给些启示,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电脑板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一个板就好了

网友B:
可能是CPU板坏了吧

网友C:
送到原厂检修吧;

网友D:
为什么高手都是哥哥,难道就没有姐姐吗?

楼主:
姐姐也行啊,CPU板怎么修啊?

网友E:
应该是CPU主板上电压检测报警电路损坏.IC损坏.必须找到这部分电路.无图纸情况下,有一定困难的.当然换主板是最省劲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