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就是把这个控制电路图用交流接触器的那个显示用线连起来,压缩包是CAD的图。希望大家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LZ你发的电路图里没有按钮连锁呀0.0

楼主:
附件里面是CAD图形,你用方形表示就 了。

网友B:
是电动机的正反转吧.

网友C:
现场接线啊!

网友D: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接线图

网友E:
6楼的都被你画完了

网友F:
这是考电工上岗证的试题。

网友G:
控制回路380?这些器件都比较难买。。。

网友H:
6楼的回答太好了,建议加精。还有我想问下6楼,您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怎么会有这些元器件的图的?是怎么做块的呀?

网友I:
画的太好了,考试就是这个正反转

网友J(2010-12-26):
这个网上有的是

网友K:
上岗证在考这个  我怎么没考过也

网友L:
这样画图比较直观,但图也比较占地方。尺寸要大。接线图还可以,原理图就显得不习惯。

网友M:
是啊,请问你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N:
6楼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