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7):
那位有水泵自动轮换图纸我着急用????在这谢谢了!!!!!!!!!!

网友A:
你自己设计一个就行了么,又不是很难的。

网友B:
百度里搜一下

网友C:
电机的自动正反转挺简单的,自己设计一个.

网友D:
是两台水泵自动运行?就是有一台坏了另外一台轮换开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