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发热

楼主(2010-03-07):
15个电磁阀接并联接在24V直流控制电路上,每个工作电流约为3A,同时工作的电磁阀总电流大概也有40A了,可是配的控制回路的线只有2.5平方,工作时线不会发热,电磁阀却发热严重。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是电缆太小的原因,把控制回路的线换成6平方的线能解决吗?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线不会发热,电磁阀却发热厉害呢?

网友A:
你的线有点细了。你换成6mm2的就能了。你所有的电磁阀都发热还是就一两个发热,要是都发热就是线的问题,要是就一两个的话就换调发热的,就没有问题了。那是因为里边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B:
发热温度是多少?一般不超40°正常,很热用手不敢摸为故障,测电压正常,阀芯卡吸不严。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测一下终端电磁阀的电压,压降太大的话,就是线太细。

网友E:
发热的阀的电流?

楼主:
明天改好线路,到时试一下

网友F:
线细,压降大。

网友G:
9楼正解???

网友H:
电磁阀吸合不好的话,线圈也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