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软件

楼主(2010-03-08):
请教各位高手,我安装三菱PLC中文编程软件打开工程,创建工程和在线PLC读取都不起作用,安装英文编程的可以。

网友A:
极度羡慕中,使用了很久的三菱软件,无论在我的正版系统上还是未精简系统上,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也没遇到过
“创建工程和在线PLC读取都不起作用”,那具体有什么提示或是现象呢

网友C:
安装软件时有个页面不要打钩试下。
或换个XP版本重安装

网友D:
看样子安装时又勾选监控。

网友E:
呵呵;如果E文可以,可能与系统有关;

网友F:
安装时勾选了监视专用。

网友G:
应该有提示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安装时又勾选监控。
如果是选择监视模式,那虽然不可以新建工程,但监控、读取PLC等操作还是可以的
楼主的情况不是这原因

网友H:
是不是COM选的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