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软件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08):
各位好,近日遇见一这样的问题:
将一个先前做好的 WINCC6.0项目程序安装在电脑上,WINCC6.0已能和PLC通信,在主界面上也可以操作阀门,电磁阀的开关,但是不能通过触控按钮从“预览”界面(主界面)切换至其他的界面?请问各位高手什么原因,怎样解决?小弟对于WINCC6.0不精,请详细说明,谢谢。
注:之前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在另一台电脑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请高手支招啊,谢谢!

网友A:
我也不会,wincc6.0在哪下载的,能不能发给我呀?tianqitao2002@sina.com
谢谢呀

网友B:
如果你的项目是通过项目复制器进行保存而非使用直接Copy的方式,那么这种状况应该不会出现。
你可以开启画面编辑器检查你的按钮的组态是否正确。

网友C:
通过项目复制器进行保存

网友D:
你这可能是在组态的过程中有哪个地方没注意。再检查一下你的组态特别是分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