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能否做一个密码输入画面,规划2个元件,数字输入按钮和确定按钮(设on按钮)
具体实现如下功能:
数字输入按钮实现4位密码输入,写至人机内部的@100
密码输入后按确定按钮,确定按钮(设on按钮)使用设on宏,宏的功能是判断@100==1234H?如果相等画面切换到需要进入的画面,如果不相等则跳出密码出错提示画面,但我在宏指令中没有发现有类似切换画面的指令啊,不知道该如何实现上述功能?

楼主:
考虑了很久还是没想出其他方法

网友A:
请教有关 hitech pws6A00T的一个问题,怎样消除里面的有密码保护的程序(已经没有用了),重新输入新程序。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晕 3楼你来我这里打广告啊

楼主:
我晕噢 这里难道没高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晕噢 这里难道没高手吗?

都不想回了~~~~~~~密码表不就可以了,还写啥宏?

密码表,然后给屏幕切换按钮设置使用者等级。

而要更灵活的,你不得不需要考虑一下更高等的的屏了。

楼主:
嗯 谢谢了 我已经弄明白了 on宏也可以 但使用密码表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