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不吸合

楼主(2010-03-08):
连续按几次交流接触器不吸合。再按,就把调节电压的烧了。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A:
楼主,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续按几次交流接触器不吸合。再按,就把调节电压的烧了。什么原因。谢谢各位大哥大姐了!!
请确认接触器线圈供应电压类型以及大小是否与接触器匹配。

网友C:
电压太低,动铁心卡死,线圈电压不匹配,都有可能

网友D:
是不是线圈的交直流没注意选取啊!

网友E:
哪个地方短路了吧

网友F:
是不是电压等级低啊

网友G: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和今天下午查的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地方短路了吧
您说的和今天下午检查的一样

网友H:
检查一下线圈电压是否符合。

网友I:
呵呵!
 那样的话用表就可以查出来咯了

网友J:
电压不符合

网友K:
应该是电压不对

网友L:
接触器上有调节电压的吗?没见过。

网友M:
线圈电压过低,另外辅助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N: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不吸合?  咋还能出现什么调压的烧了?  真是看不明白呀?
你能说明白点好吗?
我们大家好给你看一下呀!

网友O:
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

网友P:
查一下线圈的的电路

网友Q(2010-04-11):
是不是用的接触器与所接电源不配套吧,或是有短路的情况,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O:
说清楚一点

网友R:
把调节电压不懂

网友S:
没看明白楼主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