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请教各位老师,我单位因重新装修后,电梯总是出现问题,检查后接地有问题,小弟不明白的是,当电梯不运行时接地电阻只有0。8欧左右,但当电梯一运行,接地电阻最高可达200欧,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接地螺丝松了么啊,你那是接触不良。

楼主:
接地的所有螺丝都紧过,,没问题

网友A:
不可能吧,要不你重新接一下地线。我觉得还是有虚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