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输出24V\20A的开关电源,提供给15个电磁阀,每个电磁阀正常工作是3A,同时工作的电磁阀大概有40A的电流,开关电源容量明显不足。大家说说这种情况下电磁阀是怎么样的工作情况呢?

网友A:
工作在欠压状态,有可能电压不足以使电磁阀工作。另外开关电源因负载电流太大而产生短路保护。

网友B:
电磁阀会不能正常工作,建议更换大些的。

网友C:
换个40A的。

楼主:
换是要换的,买的货还没到。不过明天有人来检查,可能要开一阵。还有,开关电源短路保护是什么意思,不会烧坏或者损坏元件吧?

网友D:
开关容量不够,易发热,烧烂元件,都有可能,很正常。

网友E:
要烧保险滴

网友F:
只要是正规厂家的开关电源,其内部都有过流保护电路,使开关管停止工作,从而输出端也没有电压,这个过程理论上是不会烧坏内部元件的。

如果是瞬间短路引起的过流,由于时间太短,以至于保护电路还没有来得及动作,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元件的不可逆损坏。似楼主的情况,应该不会烧件。

楼主:
嗯,谢谢。开的时候慢慢加电磁阀吧,先开它6、7个看看,然后再看情况增减

网友G:
可能动作不正常,可能会烧了你的保险管,同时也跟你同时工作的电磁阀的数量有关

网友H:
电磁阀不同时工作要好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正规厂家的开关电源,其内部都有过流保护电路,使开关管停止工作,从而输出端也没有电压,这个过程理论上是不会烧坏内部元件的。

如果是瞬间短路引起的过流,由于时间太短,以至于保护电路还没有来得及动作,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元件的不可逆损坏。似楼主的情况,应该不会烧件。

网友J(2010-07-16):
不要用开关电源了,用变压器,整流桥

网友K:
开关电源是有限流功能的~!
引用 楼主:
换是要换的,买的货还没到。不过明天有人来检查,可能要开一阵。还有,开关电源短路保护是什么意思,不会烧坏或者损坏元件吧?

一般的开关电源都会有限流保护,当通过开关管的电流过大时,开关管就停止震荡了~!
而且有的开关电源还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开关电源了,用变压器,整流桥
变压器+整流桥受外部电压影响大,不如开关电源输出稳定~!

网友L:
换大的,或另加一个,但一般的不允许并联,你把负载分二组就行了;

网友M:
加个风机即可

网友N(2012-02-27):
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L:
过流时开关电源都把关闭输出;
真的有全部工作的情况你还是再加一个电源吧;

网友O:
少开几个电磁阀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