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近点开关选型

楼主(2010-03-08):
各位伺服高手你们好:
   前几天问了伺服回原点问题,现就原点接近开关选型是用常开还是常闭再向各位请教。我的接近开关紧贴用在直径160毫米的圆盘上,圆盘边上有一小凹槽,控制接近开关的通断。这个圆盘作360°的运动定位,根据产品所需设定的值来旋转,一般要转好多圈的。我系统用三菱的,程序也是借鉴三菱参考书上回原点指令。跟参考书不同的是我这接近开关只有转到凹槽时有个通断,360°贴着圆盘,不明白我要用常开还常闭的。衷心感谢各位!

网友A:
一般原点接近开关选用常开,急停是常闭

楼主:
谢谢!选常开的话,我在回原点过程中该接近开关已经接通,到凹槽断开。选常闭回原点过程是断开,到凹槽接通,就是不知道和回原点指令有无冲突?

网友B:
常开常闭应该都没关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