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请问电工朋友,三相十平方铝线负载(穿钢管4条线20米长)单线及本三相最大能载多少KW?
还有是家用小别墅需不需要安装电涌保护器。(房子已安装避雷针)谢谢!

网友A:
10平方铝线载流量为60A左右,三相负载最大=60*380*1.73=40KW左右。
漏电保护是肯定要装的,这和避雷针没关系~!
不过楼主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上的难题,百度一下就能找到正确答案,为什么要在这等回贴呢?

网友B:
建意楼主三项用6平方铜线,零线用4平方铜线,因为穿钢管用铝线一但出现问题不好解决,麻烦大了,用铜线是百年大计。

网友C:
蒽0.0
  支持三楼

网友D:
同意3楼

网友E:
三项用6平方铜线,零线用4平方铜线安全。

网友F:
楼主是为了节省成本?漏电保护器肯定是要装的

网友G:
换成铜线更保险。

网友H:
10平方铝芯线3相穿管的安全载流量是40A,最大负荷不能超过20KW。

网友I:
铝线一平方4安培
铜线一平方6安培

网友J:
同意10楼的意见。40A,20KW.

网友K:
同意3楼的
安全!

网友L:
用铜线吧

网友M:
铜线好,抗击性大,耐压温升低

网友N:
用铜线好
导线载流有口诀的 规定10平方以下的是5A 10平方的铝线正好在交界处 所以载流大概在4~5倍之间
所以10平方铝线载流大概在40~50A样子
铜线要升一级算  即铜线10平方等同于铝线16  也是4~5倍 所以10平方铜线大概是64~80A样子

网友O:
10平方铝线等同于6平方铜线,
穿管的话,负载电流还要降低。

网友P(2013-12-16):
如果用10平方毫米的铝线够用,不如用6平方毫米的铜线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