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3-08):
普通电机三角型接法,如果电机内部有一相断路,那么电机三相电流该如何变化哪?

网友A:
断路的一项没有电流,另外两项电流加剧升高,导至电机烧毁。

网友B:
呵呵!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就是马上跳闸咯

网友C:
那就是缺相了

网友D:
另外两项电流加剧升高,绝缘击穿,电机烧毁。

网友E:
二楼说的对!!!!

网友F:
小容量电机通电后转速变慢,电流升高。大容量电机通知电后不转,嗡嗡作响,电流升高,一般过流保护会动作,过流整定不当烧毁电机 。

网友G:
那就是缺相了,时间长了电机就烧了。

网友H:
楼上各位说的很全面。

网友I:
用不了一会儿就烧啦

网友J:
空载小容量电机通电后转速变慢,电流升高。大容量电机通知电后不转,嗡嗡作响,电流升高,一般过流保护会动作,过流整定不当烧毁电机 。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