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请问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什么软件来编程??用GX-Develop7l软件可以吗?到哪里可以下载到?最好给我来一份简单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编程,在下感激万分,谢谢~~~

网友A:
控制伺服是用GX-Developer来编程的,版本没什么关系,三菱网站上就有着软件下载
程序例子,FX的编程手册中有的

楼主:
要是程序监控请问还要装监控软件吗?

网友A:
监控不需要另外装软件,编程软件就可以监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程序监控请问还要装监控软件吗?
不用的,在编程软件里选择监控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C:
想更好的监控可以采用触摸屏或组态软件

网友D:
呵呵;只要支持对应的PLC的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