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主从站的小问题

楼主(2010-03-08):
求主站和从站(2)的通讯问题~主站和从站(1)我可以连接上,通讯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和从站(2)我搞不太明白。求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什么硬件配置,哪种通讯方式、具体通讯怎么设置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说的也太简单了,什么硬件配置,哪种通讯方式、具体通讯怎么设置的,什么都没有
有同感

网友C:
呵呵;就你上面的描述,能指望别人如何帮你;

网友D:
是不是和从站2联不上?-------设置问题

网友E:
你说的不明白,怎么帮你

网友F(2010-06-07):
主站可以是上位机,也可是PLC.但从站可以是PLC 和其它知能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