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有一WS67K数控折弯机故障现象:上电启动油泵后,没有手动向上,但可以手动向下。向下时,PLC没有任何变化,不知是DNC系统问题还是阀组放大器或是VT200比例阀的问题。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没用过此类设备,关注

网友B:
没有见过。
分析:一般机器的手动是独立的一部分,如果手动能向下,这说明是上升的互锁出了问题,一般二个不同方向的一定会有这种电路。如果向上时继电器不动作,说明互锁问题,如果能动,就是接触不良或电磁阀问题。还有就是上限限位开关坏了。这也是极有可能。
如果电路的继电器向上也能动作,但机器不动作,这就有可能出在电磁上面了。
1.电磁阀线圈烧了,这是经常遇到的。
2.电磁阀回位弹簧是不是断了。

楼主:
感谢3楼帮助,是电磁比例阀的线路松动,给DNC系统的反馈出现问题照成PLC无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