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8):
我现在有CPU222和TD400一个,想实现如下功能,看能否实现乎?

㈠。我需要接入4个温度探头(传感器)
㈡。我需要控制5个继电器(输出)
㈢。控制过程如下:
  按TD400里面的F8,控制总开、总关,同时控制继电器 D 的开、关,和温度控制
温度控制:
⒈以探头①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A的开、闭。
⒉以探头③、④温度差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B的开、闭
⒊以探头①、②温度差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C的开、闭
(以上为正向,还需要反向切换,按TD400上的F4实现控制继电器 E 的开、关,同时控制过程改为
⒋以探头③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A的开、闭。
⒌以探头①、②温度差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B的开、闭
⒍以探头③、④温度差为标准,控制继电器 C的开、闭

㈣。扩展功能
倒计时实现关机(总关)
切换正反向(即开、关继电器E时),断开继电器 D 30秒后再接通。

㈤。TD400的按键分配及控制数据输入。

F1 —— 设定 ① 号传感器的参数控制温度 (正向时,反向时即为 ③ 号)    不知道这样说明白不,举个例,我按F1,设置为50度,而①号传感器的温度为 25度,那么就开启 继电器 A 进行回执。
F2 —— 设定③、④ 号的温差参数
F3 —— 设定①、② 号的温差参数
F4 —— 手动开启/关闭继电器 E
F5 —— 手动开启 继电器 A /切换回自动控制状态
F6 —— 手动开启 继电器 B /切换回自动控制状态
F7 —— 手动开启 继电器 C /切换回自动控制状态
(F5、F6、F7 功能如太复杂可取消不要)

同时要求屏上同时显示四路探头温度及 三个设置值。

网友A:
没有用EM231温度模块??

网友B:
加入EM231或者EM235等模入模块可以实现.

楼主:
就是要没用模拟模块实现,我现在的就没用模拟模块,而是将电流转换成频率信号采集。

我想这样能够节约一些成本。

另外,EM231得多少成本?使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

网友A:
呵呵;那样成本不一定低;EM231价格可以与代理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