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请教

楼主(2010-03-08):
WINCC中创建完成一个项目后,都已存在了一些内部变量。如:@CurrentUser等。我想请问一下,我能否以以下的方法来使用这些变量?请您指点一下。。。(我将@CurrentUser是“文本变量16位字符集”,我在“用户管理器”已经创建了一个用户“deng”)

C动作如下:
if(GetTagWord("@CurrentUser")=="deng")
{
       SetTagBit("二进制变量",1);
}

我现在的情况是:使用用户名“deng”登陆后,变量@CurrentUser已经获取了这个变量名了,但所要置位的二进制变量却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没这么用过,不过你看看你c脚本的触发器设置了没有。

网友B:
文本变量,你如何使用GetTagWord?Word采样为WORD数据类型,也就是无符号整型。

if(GetTagChar("@CurrentUser")=="deng")
{
       SetTagBit("二进制变量",1);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以及指点,因为我还是新手,很多都不懂.
的确,运用GetTagChar(),问题已得到解决...
再次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