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0-03-08):
给位师傅们你们好! 家选漏电选多大的??(电视,电脑,冰箱,冰柜,空调,热水器,电磁炉,微波炉等)

网友A:
32A---------40A,都行。

网友B:
首先确定同时使用的功率有多大,再乘五,取一个安全系数,在看要买多大的。

网友C:
看线径是多少平方的,2.5平方选20A,4选25A,6选32A,10选40A.家里漏电值是固定的30毫安,只是选开关的大小。

网友D:
就像4楼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