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公司里的功率因数为0.7左右,若要想提高到0.95左右,需要补多少电容(总装机容量500KW左右),该怎么补。
是不是在变压器的低压端并上补偿电容?是否还要在现场补偿?
还想问下就是无功功率表和有功功率表,两表怎样转才算是正常,读数相差多少才是正常?

网友A:
变压器无功补偿容量,最合理的方法是根据正常运行时所带有功负荷的大小和未加补偿前的功率因数,结合无功补偿功率因数需提高到的目标值进行计算:
Qc = P(tanφ1 –tanφ2)                                                 φ1: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  φ2:补偿到目标值的功率因数角
P:运行时有功功率 KW    Qc:电容器的安装容量kvar

网友B:
你要补350Kvar的电容器了,是并联在低压端上。你需要一支电容柜了,要自动补偿。你的无功表转的少就是好了,最好不转就没有问题。人家就不会罚款,还会给奖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