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接触器

楼主(2010-03-09):
ABB接触器AL12-30-10 24V DC
1.它的额定电压、线圈电流是多少?
2.24V是它的线圈电压吗?
3.线圈电压时根据什么来选的呢?

网友A:
24V是它的线圈电压 ,不是.线圈电压根据什么来选。而是你根据你现场情况选线圈电压,
看型号本接触器线圈正常吸合电流可以算啊,量一下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