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安装

楼主(2010-03-09):
在工控设备上编码器的安装有什么特殊要求吗?它可不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机的转轴?如果转的太快是不是会影响编码器的准确率?是不是也不能转的太慢?应该安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前辈能否对这方面进行一下说明?谢谢!

网友A:
可以啊.
一般,编码器的转速和频率都可以很高.比普通电机高多了.
要注意连接的方式,不要让编码器受侧向的力就行.

网友B:
有些厂家编码器直接做在电机轴上的。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到电机的转轴

楼主:
编码器传到plc高数计数器的频率最低是多少才合适?

网友D:
如果电机是驱动减速机,那就装在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啊

楼主:
但是我减速后的转速时很慢的  如果接到减速机的轴上 编码器传给plc的脉冲也就几百Hz  这样是不是会影响准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