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问题

楼主(2010-03-09):
我想学习西门子的PLC,是学习s7-200还是300或400啊?实用一点的。

网友A:
刚学习,那就从S7-200开始学了

网友B:
你的起点是什么?学过其他系列的没有?

网友C:
最后还是全都学起来吧

网友D:
呵呵;先从最简单的学吧;

网友E:
由简单到复杂.....

网友F:
S7-200吧,这个用的最多了,而且只要 不是很大的系统工程一般都可以。

网友G:
s7-200吧

网友H:
当然是先来简单的了,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