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 APM LOGIC SLOTS

楼主(2010-03-09):
在apm 节点组态中,用nlogslot参数来定义逻辑槽的数量从0到80。
一个logic slot的内容还可细分成八个部分:属性描述、定制报警、输入连接、逻辑块、输出连接、数值点、旗标点。
属性描述:为该逻辑槽的最多12个参数提供8个字符的ascii描述。这可有助于操作员识别关键的连锁信号或操作员可调整的参数。属性描述可被分配给旗标点、数值点、任一个逻辑块的外部输入和输出。每一个logic slot的属性描述最多12个,确切的数目由参数nodesc组态。
定制报警:每个apm  logic slot 提供4个custom alarms,你可以指定逻辑输入(l1 to l12)或逻辑门输出(so1 to so24) 或一个旗标(fl1 to fl16)驱动报警状态。如果无报警源,你可以通过写报警旗标强制报警。你可以给每个报警加描述,这个描述会和报警一起报告到汇总画面和日报。你可以定义每个报警的优先权。
逻辑块:逻辑块是实际执行逻辑功能的部分。通过参数logmix可定义该logic slot的最大输入连接、逻辑块、输出连接,如12-8-12,即12个输入,8个逻辑块,12个输出。

每个逻辑块可有26个算法可选,每个逻辑块可有最多4个输入,一个算法,一个布尔输出。
输入连接:输入连接将过程信息带到逻辑槽。过程信息可以来自apm,也可以是其他ucn模件。
输入可以是布尔量,整量,枚举量,自定义枚举量,实数量。整量,枚举量,自定义枚举量参数可通过输入连接转换成实数量。举例如下:一个输入是从调节控制槽来的mode参数,这个参数是一个枚举量:man/cas/auto/bcas/normal
1.0   2.0   3.0    4.0    5.0
如果当前是cas,逻辑槽就有一个值为2.0的输入连接 。
从di处理器来的数字输入用pv旗标参数pvfl。如果直接使用pv作为参数,你就会看到0或1。,而使用pvfl就返回一个布尔状态on或off。
输出连接:逻辑输出连接用来把逻辑槽的局部参数写到组态的目的地。例如,一个逻辑块的输出可以通过输出连接写到一个控制器的shutdown参数。根据logmix的组态值每个logic slot 最多12个输出连接。
输出连接可以写到logic slot所在的apmm或另一个ucn节点的任何布尔量,枚举量,自定义枚举量,实数量参数中。
每一个逻辑输出都有使能旗标。对于写到指定目的地的相应输出,使能旗标设为on。使能旗标可由一个局部旗标,一个输入连接,

或一个逻辑块输出控制。如果一个输出必须总是使能,就用fl(2)控制(总是on)。
当你用fl(2)作为输出使能旗标且输出类型是布尔型时,逻辑槽的输出只有在逻辑改变时才被存储,这就允许操作员或程序强制该逻辑槽的输出。
你还可以把枚举量写到逻辑输出目的地,例如写1.0到逻辑输出目的地tic200.mode,就会引起tic200方式改变为手动。
数值点:每一个logic  slot有八个数值点:nn(1)到nn(8)。每一个数值点容纳一个由用户指定的有特定用途的实数值。例如比较逻辑块用来保存比较值。可以由其它逻辑槽或用户程序改变。
旗标:每个logic slot有12个旗标。前六个旗标fl(1)到fl(6)由apm控制,用户不能改变。后六个旗标fl(6)到fl(12)无限制,可由用户自定义。
以下是详细介绍:
fl(1): 总是off。用来指定未使用的逻辑块输入为off状态。当被用来作为输出使能旗标时,逻辑槽的输出只在改变的时候被保存,并且能够由操作员或程序强制。
fl(2):总是on 。用来指定未使用的逻辑块输入为on状态。当被用来作为输出使能旗标时,逻辑槽的输出不能够由操作员或程序强制。

fl(3):逻辑槽被激活后第一次处理时为on。能够用来触发逻辑槽的必需的初始化。
fl(4):在apmm box从idle转变为run后,或上电后进入run状态后逻辑槽第一次处理时为on。能够用来触发逻辑槽的必需的初始化。
fl(5):任何一个逻辑输入是bad时,fl(5)为on,如果必需的逻辑输入不可用时能够影响逻辑槽的执行。
fl(6):输入到看门狗计时器(如果组态一个逻辑槽有一个watchdog,fl(6)必须被设成on,由被看门狗计时器监视的装置设定。)如果该旗标在看门狗计时器指定的时间内未设成on,计时器到期时计时器输出被设成on。
一个逻辑如使用了看门狗计时器,可用来监视一个事件的有规律发生。
fl(7)——fl(12):用户定义旗标。

网友A:
学习了,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