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hitech pws6600c-p更换电池后,开机界面一开始还能,一会就不能动,一直定格在一个画面,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这好像与电池无关;
电池只是保存时钟及RAM数据用的;

网友B:
这好像与电池无关;数据丢失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