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09):
我想用S7-200编程软件自带的位置控制向导,生成PWM波,向导配置完后,PWM子程序调用时,参数如何配置,特别是那个Error如何配置。

网友A:
Error对应字节里的内容是PWM程序运行的错误代码,主要是方便调试和错误的指示,正常运行时是0,一般用不着,随便给个地址就行,但不要和别的地址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