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plc请教

楼主(2010-03-09):
我是个初学三菱plc者。我现在开关量编程还能基本掌握。就是模拟输入搞不懂。请高手指点我要怎么才能学习好模拟输入?
给点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A:
参考《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网友B:
先掌握FROM  TO这两个指令,再了解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
然后结合特殊模块的手册,就可以学习这些模块了

网友C:
参考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网友D:
呵呵;手上有AD/DA模块的话初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手册上的照抄过来;

网友E:
最好找个例程,先看到效果,再用理论知识解释,弄明白,这样学的相对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