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

楼主(2010-03-10):
饭没煮熟就跳成保温了,为什么?

网友A:
设的时间短呀。

网友B:
是没有按下去,一直在保温吧

网友C:
有可能锅没有放正。

网友D:
如果总是这样可能是温控坏了,呵呵

网友E:
主要是锅底使用时间长产生了变形。

网友F:
如果上述都没有问题则是磁钢出了问题(磁性降低)

网友G:
五楼说得对,我帮顶一下

网友H:
主要看它的温控部分,可能是器件问题,也可能是使用问题

网友I:
换个磁钢

网友J:
多数是温控器的磁钢不行了。

网友K:
可能坏了喔 还有保修吗?拿去修修呗

                                         网店代理

网友L:
这种故障多是因为锅底粘上东西,锅底与发热盘有空隙,虽然饭没熟,发热盘已到温度,温控器件动作,也就是磁钢跳闸了。这样可能烧毁发热盘,使之变形报废。

网友M:
有可能是锅的内胆底部变形,或温控头坏

网友N:
感温磁钢.

网友O:
加热器与锅底没接触好,导致加热器温度迅速超过跳闸温度,自动进入保温状态。

网友P:
跳闸的机械机构变形导致这个问题,电饭煲长时间工作后会产生这个问题,估计楼主的电饭煲还是普通的吧,还没有高级到用温控器控制的,那样的价格太贵了,呵呵

网友Q:
五楼说得对,锅底与电热盘接触面太少,

网友R:
锅底或加热盘有异物,锅底变形,磁钢坏的可能性极低。

网友S:
如果是老式的那种电饭锅的话多数是控制温度的那个铜片有问题,需要调一下!其原理就如热继电保护器一样,用久了,热铜片就容易变形!

网友T:
调一下里面的双金属片

网友U:
温控器接线点短断了 ,或是导线

网友V:
打开看一下不就都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