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各位大大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PLC的使用现场,有时候需要用电脑连接PLC进行修改,最近在找本本,请问下各位大大,有什么笔记本是有带232口的,还是说,现在都是用转换口转换成USB的?转换的话,使用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读出与写入出现丢失的情况?(该情况有听同行说过)请各位大大答疑一下,或者推荐两款适用的本本,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现在预装串口的笔记本比较少,我们现在都是用USB转串口的,普通的笔记本都可以,没有串口也没事,现在的转换线很便宜,技术也比较成熟基本上不会出现你所担心的情况。

楼主:
谢谢这位大大的答复哦。我明白了。

网友B:
有选择的话,最好找个有232口的,接线方便,转接的话,头比较容易坏。

网友C:
联想昭阳系列、戴尔L系列有一部分有串口。

网友D:
呵呵;有些品牌的PLC对USB转换的串口比较难连接,如果你搞维修,经常碰到不同的PLC,建议买自带COM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些品牌的PLC对USB转换的串口比较难连接,如果你搞维修,经常碰到不同的PLC,建议买自带COM口的;
说得对,赞成!

网友F:
^_^海尔的W系列好像有,但是现场干扰比较大的时候效果也不好,鼠标、、触摸板都不好用,还是尽量选个好点的。带COM口的吧。

楼主:
我不是做维修的,是做设备配套的,一般用的PLC就是台达和三菱。

网友G:
要求不高用USB转串口的,因为USB转串口有时会通讯中断

网友D:
呵呵;有些高务型本本还有带COM口的;
另外只编程可以买二手带COM口的,一般软件对本本的配置要求不高;

网友H:
如果能找到带com口的笔记本应该是首选,不过可选择的不是很多了。

网友I:
DELL的可以

网友J:
网上买 可能多些

网友K:
也可以用PCMIA转串口卡

网友L:
越老的笔记本就越好。上面什么都有。

网友M:
只要求串口的笔记本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牌子的都应该有在产的型号。

网友N:
本本要求不高----上网本都可以的(带硬盘的)
关键是USB-RS232要用好的----别图便宜(2-30的不好用,百元的不错)

网友O:
我一直用转换的
蛮好的啊?
也没坏过

网友A:
我也一直用的转换的,没出什么差错,买的转换线是100多的,很稳定,相比买带串口的笔记本价钱是便宜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