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提示说找不到MSVCP70.DLL这个文件,我在网上搜了个MSVCP70.DLL复制进安装文件夹的时候却提示已经有该文件了,看了下文件大小都是一样的,再运行程序还是说找不到该文件,这是怎么回事?看了下安装需要的硬件配置好像要内存512M,公司这台烂电脑只有128M,会不会是硬件的原因?

网友A:
128M你玩什么ACE2006呢?

你需要对Dll文件进行注册,使用Regsvr32指令,否则系统怎么会认识呢?

如何注册,请Google.

网友B:
硬件配置太低了!

网友C:
按2楼说的做吧

楼主:
谢谢,估计注册了也不能用,还是用那个CADe_SIMU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