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功率1000KW需要多少平方的线 公式是什么?

网友A:
这个功率等级为什么不用铜排或铝排哪。

网友B:
那是什么设备啊?用母排吧

网友C:
这要看你的电压等级了!

楼主:
我用的是设备高频加热750千瓦电压等级是380V    用线长度 50米    要用多少平方的线   公式是什么

网友D:
240平方线3条加在一起才够用。

网友E:
一般一平方线通4安电流。。。220V

网友F:
电线载流量用口诀:十下五   百上二     三十四十 四三界     推理即可,十平方以下乘五安,100平方以上乘以2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功率1000KW需要多少平方的线 公式是什么?

功率1000kw就可以确定线径?

网友H:
这个要看你的使用电压以及使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I:
那也没说什么设备用啊。比如冷加工设备和热处理设备。知道功率选线径,那是不一样的。
比如一个三相电机和一个二相电机都是一千瓦。经验算法,三相电机功率乘以二,而二相电机乘以八。

网友J:
高频要考虑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