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询问

楼主(2010-03-10):
各位大虾,我想问下,用一台PID温度控制仪和一台电动调节阀 可以完成控制吗?

网友A:
电动调节阀执行精度可能不会满足要求

网友B:
可以实现控制,但是控制的精度和准确度不易掌握。

网友C:
有一种4~20mA控制的一台电动调节阀

网友D:
应还有温度传感器,这样就可以用温度来控制阀门!PID要设定好

网友E:
可以的,不过PID,一般不太好调,精度高了,执行器动作太频敏,动作少了,精度不高!